永宏PLC选型

楼主(2013-11-26):
四台步进电机,转速1500转以下,两台直线、两台旋转运动,需同时进行。看永宏介绍有4轴独立输出。想问下能4轴同时输出吗?选什么型号?

网友A:
首先要搞清4台步进之间有没有运算关系;

网友B:
MN系列保证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直线运动的电机推着工件到旋转电机位置,由旋转电机进行锯切。边前进边锯切。

网友C:
FBS-40MCT   8点200KHZ高速脉冲输出,支持直线插补。
FBS-44MNT   8点920KHZ高速脉冲输出,支持直线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