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触AC-3的电流应该看哪一个?

楼主(2013-11-26):
这个AC-3为13A电流的接触器,440V以下的功率,应该看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楼主:
为什么呢??
请大哥大姐们指点一下。

网友A:
1L1.3L2.5L3是输入,2T1.4T2.6T3是输出主触点。其它是辅助触点,具体要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B:
确定“AC-3为13A电流的接触器,440V以下的功率”,应该看右边,右边是国标。

楼主:
楼上的厉害,那左边是什么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左边是日本标准

网友D:
看英文缩写,[日本]NK船级社,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VDE测试机构和认证协会是德国电器工程师协会,EN欧洲标准,JISC日本工业标准,GB国标

网友E: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F:
对了!我们国家是执行的国际标准或欧标。所以是右边而不是左边。

网友G:
学习了 以前都不知道哦

楼主:
谢谢,这下心里有底了。

网友H:
我都不记得AC-3是什么类别了,查了一下才知道。

网友I:
谢谢大家,又学了一招

网友J:
看不明白啊

网友K:
左边 是日本标准,右边国际标准

网友L:
我个人经验觉得接触器选大一点比较好,刚合适容易损坏。

楼主:
谢谢,也学了一招。

网友M:
国际标准或欧标。所以是右边而不是左边。

网友N:
曾经第一次看到这个,仔细看才发现右边的GB字样。

网友O:
国标和国际标准看右边,左边是日本标准 3相交流440V最大可以带5.5KW

网友P:
学习了。现在知道了。

网友Q:
原来是这样啊,又长见识了。

网友R:
右边是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