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对于800KW电机是采用高压变频器好呢,还是低压变频器?

网友A:
高压好一点吧

网友B:
首先,800kW电机是什么电压等级呢?然后才是变频器选什么等级的。电机的电压等级还不知道呢,怎么去配变频器呀?功率大选可以选690V等级的电机和变频器。这样电流小一点,当然选中压电机也行。电流会更小。

网友C:
高压的吧

网友D:
这样的功率,一般都是高压的吧。

网友E:
呵呵,变频器选择当然看你拖动电机阿,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你就选什么变频器阿,不是根据功率大小来选电压的

网友F:
电机是10KV的吗,高压的好啊。我们这里2500KW的就是用的变频器的调速的不错啊是西门子变频器。

网友G:
这么大的电机
还是用高压好些!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赞成,

网友B:
800kW的电机,用G130或者G150的中压。电机的电压与变频器的电压等级适配即可。

网友I:
500千瓦以上电机一般选用6或10千伏

网友J:
西门子的800KW不需要高压,690V就有,而且量很大,我们碰到非常多,不需要什么6KV什么的

网友K: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要和电机一样才行,还有电机工作电压的频率等等都要考虑

网友B:
回复 网友J:
不错,我今天也看到了,690V的变频器有800kW这档。

网友L:
应该选高压的吧!!!

网友M:
看看你的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得根据它来选择变频器的电压等级。

网友J:
变频器,不敢说多熟悉,但是西门子的产品可以说是相当熟悉。一年下来总归碰个2000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用低压的话,在电缆等方面增加的费用是不是要高很多,柜体占用空间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只知道我驱动需要800KW的功率,电机等级还没确定,主要问题是要综合考虑使用低压变频器和高压变频器的成本与维护,再来决定选用变频器和电机电压等级。知不道???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低压的变频器系统,我们都使用过。也都比较熟悉。不论是维护与制作成本,都是经手过的,而高压变频器系统,只有大功率的在做,平时接触的人也不是普遍的。它的制作成本不会低。但是他可以省略变压器,由高压直接进,维护需要学习和掌握。当然高压系统的体积会变小。包括电机。防护上要认真对待,否则出了事可了不得。

网友N:
电机电压等级和变频器电压等级要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