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引用 网友A:

……

利用一下磁化曲线特性来解决现场的实际问题,也是很爽的。

……

--------------------------------------------------------------------------------

1、直流电机的主磁极,大多是整块软铁芯,没有像交流电机那样的硅钢片叠装的铁芯;

2、原因是,直流电机的主磁极,是恒定磁场,没有交流电机铁芯那样的反复磁化的磁滞损耗的问题;

3、直流电机的主磁极,是工作在饱和状态,磁感应强度最大的状态;而交流电机的铁芯,是工作在磁导率最大的远离磁饱和的磁化曲线的那一段斜率最大的直线段;

4、对于直流电机来说,铁芯是饱和的,磁感应强度是最大的;对于交流电机来说,铁芯远离饱和区,磁导率最大

5、对于直流电机来说,主磁极发热主要是励磁电流在励磁线圈电阻上的热效应;而对于交流电机的铁心来说,主磁极发热主要是磁滞损耗;

6、所以对于直流电机来说,增大励磁电流铁心线圈会严重发热,磁感应强度因饱和而不变;

7、所以对于交流电机来说,降低频率或提到电压,会使铁心进入饱和区,磁导率迅速下降,磁滞热损耗增大,铁心严重发热;

8、所以不管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调节转矩大小就是调节转矩电流的大小,即电机电流的大小,而不宜用调节主磁极磁通的大小来调节转矩的大小!

.

引用 网友A:

……低速重载再启动时,因电枢电流大而启动不了。为了快速恢复生产,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将励磁电流调整到120%,来增大启动转矩,嘿嘿,这样重载能启动起来了,等速度稳定设备正常后,再将励磁电流慢慢调整到额定值。

--------------------------------------------------------------------------------

1、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句话:“低速重载再启动时,因电枢电流大而启动不了。为了快速恢复生产,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将励磁电流调整到120%,来增大启动转矩,嘿嘿,这样重载能启动起来了,等速度稳定设备正常后,再将励磁电流慢慢调整到额定值。” :

1)直流电机的主磁极是饱和的,增大励磁电流20%,励磁线圈发热量增大,而铁心磁感应强度因饱和而不变;

2)那么增大励磁电流,增大转矩,就是一句空话;电机拖动重载时,会自动增大转矩电流来增大转矩,不用人为的用增大励磁电流的方法来增大转矩;

2、这样人为的增大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的方法不能达到增大额定转矩的预期目的,反而会适得其反,烧掉励磁线圈!

3、交流变频调速一样,我们只要保持铁芯磁通恒定,保持铁芯工作在磁导率最大处,电机的额定转矩就是最大的,电机的效率是最高的,不要企图通过调节主极磁通来改变电机转矩,电机的主极磁通是电机制造设计时,设计好的!

.

引用 网友A:

……

这里的要点是:
第一,额定磁通到磁饱和的磁化曲线要清楚,知道这样做能够把转矩提高多少,心中要有数;
第二,磁通增加与励磁电流的增加在此范围已经是非线性的了,因此要注意提高励磁电流的“深浅”,不能无限制的增大。
把握上述,利用一下磁化曲线特性来解决现场的实际问题,也是很爽的。

--------------------------------------------------------------------------------

1、显然说上述这句话时,他不知道“直流电机的主磁极是工作在饱和区”的;

2、既然直流电机的主磁极是工作在饱和区的,那么调高励磁电流的方法,又怎么能提高磁通、提高转矩呢?

3、还有一个问题,从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电势平衡方程式看,U=E+IR,E=CΦI,当增大Φ时,若反电势不变,转矩电流I是反比减小的,是不能增大转矩的;

4、电机拖动负载时,负载重,电机的电流会自动增大,电机的转矩会自动增大,直到拖起负载为止!

5、很多人,不知道电机的这个“脾气”,总担心电机转矩不够怎么办?是不是要人为的增大一下电机转矩?

网友B:
看不懂啊

网友C:
这理论知识真强啊

网友D:
请教一下,在低速大负载的情况下,是通过什么来维持励磁线圈的磁通恒定的,是通过增加电压还是增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在低速大负载的情况下,是通过什么来维持励磁线圈的磁通恒定的,是通过增加电压还是增加电流?

你说的是直流电机调速吗?直流电机在他励是,励磁电压、电流恒定,不管是低速还是高速!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交流电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交流电流电机。

1、交流变频调速,频率由50HZ下降时,电机磁通增大;
2、所以在调低频率的同时要调低电压,不让磁通增大;
3、所以交流电机的磁通与频率、电压相关;
4、所以变频器的好坏,关键是他的频率、电压在变化时能否保持电机磁通恒定;
5、如果能保证电机磁通恒定,电机的额定转矩不变,否则会出现低频、低速、额定转矩下降的情况!
6、变频器初期采用U/f=定值模式,在低频、低速、额定转矩下降!
7、变频器后来采用(U-IR)/f=定值模式或更好的其他方式,客服了上述缺陷;

楼主:
8、或者这样说,频率-电压的函数关系是确定交流电机磁通是否恒定的原因或条件;

网友E:
这个真的不懂。

网友F:
钻牛角尖来了:磁通,通俗地讲就是穿过一个面积的磁力线数。交流电机的磁通按照零——最大——零——最大如此周而复始变化,便无恒定之说。
变频调速时,若频率下降而磁通增大,必由电流增大所致。电流增大将导致线圈发热量增加,故需要限制电流上升便要适当降低电压。
电机重载时电流自动增大,乃转差增大之故,若转差=0,电机即堵转,电流达到最大值,后果便是烧毁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机的磁通按照零——最大——零——最大如此周而复始变化,便无恒定之说。……。

1、交流电机的磁场是一个旋转磁场;
2、理论上,三相正弦交流电流在三相对称交流绕组中产生的旋转磁场的大小Φ不变,旋转速度为n1=60f/P,称之为园旋转磁场;
3、我们说保持交流电机的旋转磁场主磁通恒定,就是说它的大小不变;
4、如果你站在交流电机定子铁芯上,你会看到铁芯各处的磁通是“按照零——最大——零——最大如此周而复始变化”的,
5、如果你站在旋转磁场上,你会看到主磁通Φ大小不变,定子铁心在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频调速时,若频率下降而磁通增大,必由电流增大所致。电流增大将导致线圈发热量增加,故需要限制电流上升便要适当降低电压。……

1、这个要从电机原理出发来说明:
1)电势平衡方程式,U=E+IR,反电势E∝fΦ,所以频率f下降,主极磁通Φ增大
2)这样降低频率f的同时,要降低电压U、降低反电势E,保持主极磁通Φ恒定不变;
2、变频调速时,若频率下降而磁通增大,铁芯磁导率迅速下降,交变磁通会使铁芯磁滞损耗增大发热,反电势减小,电机电流增大,铜损增大,线圈发热!
3、所以变频器,在调低频率的同时,必须调低电压,保持主极磁通Φ恒定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重载时电流自动增大,乃转差增大之故,……。

1、负载重时,转子速度降低,转差增大,转子感应电流增大、转矩增大,与负载平衡,电机总能拖动负载运行;
2、所以不需要人为的来设法增大转矩,人为的设法增大电机转矩的说法是对电机原理缺乏认识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转差=0,电机即堵转,电流达到最大值,后果便是烧毁线圈。

1、这个你说错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转差大于临界转差,电机即堵转,电流大于最大转矩电流,后果便是烧毁线圈。”;
2、这就是说,电机拖动负载时,负载重,电机的转矩就增大,总能拖动负载运行,直至电机烧毁!
3、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要设法保护电机,不让电机烧毁,而不是想着设法增大电机电流、增大电机转矩!!!

楼主:
谢谢Kate网友的发言,这样讨论会使大家明白很多知识,……

网友F:
1)电势平衡方程式,U=E-IR,反电势E∝fΦ,所以频率f下降,主极磁通Φ增大

这条解释我认为讲不通暂不认同。我的理解是抛开转子单纯看电磁铁,从电磁感应理论得知频率下降感抗就减小,电压不变则电流必然增大,所以磁通会增大。若再考虑转子情况就更复杂了。
交流感应电机是个复杂模型,现有理论还有缺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转差=0,电机即堵转,电流达到最大值,后果便是烧毁线圈。

1、这个你说错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转差大于临界转差,电机即堵转,电流大于最大转矩电流,后果便是烧毁线圈。”;
2、这就是说,电机拖动负载时,负载重,电机的转矩就增大,总能拖动负载运行,直至电机烧毁!
3、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要设法保护电机,不让电机烧毁,而不是想着设法增大电机电流、增大电机转矩!!!

第1条表示认同,或许应该这样理解:当负载大于电机额定出力后电机处于堵转状态?
第2条“总能拖动负载运行”认为不对,有电机嗡嗡响就是转不起来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电势平衡方程式,U=E+IR,反电势E∝fΦ,所以频率f下降,主极磁通Φ增大

这条解释我认为讲不通暂不认同。我的理解是抛开转子单纯看电磁铁,从电磁感应理论得知频率下降感抗就减小,电压不变则电流必然增大,所以磁通会增大。若再考虑转子情况就更复杂了。
交流感应电机是个复杂模型,现有理论还有缺陷。

1、那就依你,“单纯看电磁铁”;
2、从电磁感应理论,感抗的端电压为反电势E∝fΦ,回路电压定律得知U=E+IR,电压不变则励磁电流必然增大,所以磁通会增大。
3、那就依你,“若再考虑转子”,就不能“单纯看电磁铁”,应该是频率下降,电压不变则电机电流的励磁分量增大,所以磁通增大;
4、交流感应电机是个复杂模型,现有理论,电压和电机反电势平衡方程式,是个很重要的理论,是讲得通的,你不认同是没有理由的!你不认同你的“道理”也是无法解释的!

楼主:
以下是引用Kate2013/11/29 17:18:03的发言
……或许应该这样理解:当负载大于电机额定出力后电机处于堵转状态?
……。

1、这句话又错了,正确的说应该是,负载大于电机最大转矩电机会进入堵转状态!
2、电机只有按照名牌参数运行,它的额定转矩最大,否则额定转矩会下降;

楼主:
以下是引用Kate2013/11/29 17:18:03的发言
……第2条“总能拖动负载运行”认为不对,有电机嗡嗡响就是转不起来的时候。

1、“电机总能拖动负载运行,直至烧毁!”
2、“电机嗡嗡响就是转不起来的时候”,也就是电机就要烧毁的时候!
3、这句话就是告诉大家,电机会尽力的,不会偷懒!不需要人为的增大电机电流、增大转矩,也不能人为的增大电流增大转矩,那样只能适得其反!

网友G:
理论性太强了,从特性曲线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性太强了,从特性曲线就可以看出来

1、那是铁磁材料磁化曲线,不是特性曲线!
2、说明你看问题很少动脑子,只有认真独立思考,才能提出问题,才能学到真知!

楼主:
3、很希望看到你有质量的发言,能有在思考的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说的是电机的曲线,对于实际的操作来说用不着那么深的功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是电机的曲线,对于实际的操作来说用不着那么深的功底

1、哪里有什么电机曲线?
2、“对于实际的操作来说用不着那么深的功底”,这些都是中技水平的基本理论知识;
3、没有基本理论知识,你的操作是盲目的、简单的!

网友F:
我非常认真仔细地逐字推敲“电机总能拖动负载运行,直至烧毁!”,运行、运转,一字之别。
运行——电机通电后的状态,不管它有没有转起来都属于运行状态;运转——转子相对于定子有角位移的状态。
如果认为运行与运转无区别的话,得出的结论是电机直到烧毁那一瞬间还是动的。这只是一种普遍现象,另外还有少数情况是电机先停下甚至就没转起来,随后烧毁了,电机已经不堪重负无能力拖动负载。

喜欢钻牛角尖,别见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非常认真仔细地逐字推敲“电机总能拖动负载运行,直至烧毁!”,运行、运转,一字之别。……喜欢钻牛角尖,别见怪。

1、这句话你怎么理解都行!
2、这句话在告诉大家,电机的电流会自动增大,增大到拖起重负载,如果拖不起,电流会继续增大,直至把自己烧毁!
3、这句话在告诉大家,在伺服控制中,有人总要想办法增大电机的电流、增大电机的转矩,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的,是可笑的!

楼主:
4、在伺服控制中,我们需要的是保护好电机,选用好电机,不要让电机过载过流!
5、如果是速度闭环控制,要注意电机过载过流保护;
6、如果是电流闭环控制,要注意电机轻载飞车超速保护;

楼主:
7、如果有人告诉你,它的伺服可以以2倍的额定转矩瞬间拖动负载,你就告诉他,所有电机都有这个本领!!!

楼主:
   "关于变频时,保持主磁通不变,需同时变压,这就是变压变频说法的原因吗?频率的改变势必会引起电路电抗值变化,保证磁通恒定,即调节电流,而电流与电压值成正比,与电抗值成反比,因而电流保持不变,电抗值变化,需要变压,以达到控制目的。是这样的吗?请教!"

这是个错误的理解:

1)电机不能只看做一个感抗;

2)“保证磁通恒定,即调节电流,而电流与电压值成正比,与电抗值成反比,”是错误的,因为电机电流不只是感抗的电流,还有负载的电流!

3)电机学原理告诉你,交流电机的主磁通大小决定电压,通过电压大小调主磁通;

4)电机原理是:电势平衡原理、磁势平衡原理(、转矩平衡原理);

网友H(2017-10-13):
回复 楼主:
你理论知识太全面了,好羡慕啊,有这样的老师,真是太棒了

网友I(2018-09-08):
看过楼主的贴子,感觉眼界开阔了许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