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跟着用户关于资料多样化需求的增进,磁翻板液位计厂方面产能产量不时增长外,独自贩卖资本的企业开端朝着加工、配送的脚色变化,前期建立了相称多的加工群体。除分销资本外,仓储、加工、配送的一条龙效劳形式呈现。在企业忙于赢利时,中大规模企业也已开端转型向加工范畴扩张。本产品又称磁性液位计,磁翻柱,磁浮子,它是利用磁藕合原理进行工作的,产品弥补了玻璃管不能在高温高压下工作且易碎的多重缺点。它通过法兰或其他接口与容器组成一个连通器;这样它腔体内的液面与容器内的液面是相同高度的,所以腔体内的浮球会随着容器内液面的升降而升降。控制型是在磁翻板液位计的基础上增加了磁控开关,在监测液位的同时磁控开关信号可用于对液位进行控制或报警;远传型是在磁翻板液位计的基础上增加了 4~20mA 变送传感器,在现场监测液位的同时将液位的变化通过变送传感器、线缆及仪表传到控制室,实现远程监测和控制的目的。
  磁翻板液位计本体周围不容许有导磁物质接近,禁用铁丝固定,否则会影响磁翻板液位计的正常工作;自行采用伴热管路时,必须选用非导磁材料,如紫铜管等,伴热温度根据介质情况确定;磁翻板液位计与容器引管间应装有球阀,便于检修和清洗;使用前应先用校正磁钢将零位以下的小球置成红色,其它球置成白色;调试时应先打开上部引管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部阀门,让介质平稳进入主导管(运行中应避免介质急速冲击浮子,引起浮子剧烈波动,影响显示准确性),观察磁性红白球翻转是否正常,然后关闭下引管阀门,打开排污阀,让主导管内液位下降,据此方法操作三次,确属正常,即外)。可投入运行腐蚀性等特殊液体除外。指示器安装在桶槽外侧或上面,用以指示和控制桶槽内的封形式可根据需要加装排污阀。接续法兰可接受定制液位高度的一种控制仪表,指示器由磁性色片组成,当本体管内的磁性浮球随液位上升时色片翻转,即可显示液位高度。安装方式可选择侧装和顶装,本体下端密封。

网友A:
学习了这个,虽然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有其它导磁物体在可能会影响仪器对目标物体测试的数据不精确,有误差

网友C:
这东西原理简单,但是使用起来不是那么容易,需要有使用经验。

网友D:
特别是磁浮子液位计外表的保温伴热,保温中很多施工人员喜欢使用铁丝固定,可是铁丝导磁受磁浮子的磁性影响易的剩磁,在磁浮子不在此处时其铁丝的剩磁能够作用远传的干簧管吸合或者引起外表面板磁翻柱翻转。
伴热过热过近会造成磁浮子的磁性减弱,导致消磁现象。

网友E:
腐蚀性的液体能不能用阿?硫酸、盐酸、还有液氨?液位校验方便吗?

网友F:
磁场是有影响!

网友G:
我单位这个液位计很多,稳定性还可以的。

网友H:
是的,磁翻板液位计工作环境要远离磁场,否则影响测量精度;之前车间工人还说呢,去磁翻板液位计生产车间不能戴机械表进去,会影响指针,哈哈!我分享一个小常识给大家,如果磁翻板液位计做出口走空运的话要记得做消磁包装,公司有实力自己做还好,如果不能自己做就要求货代代理去做,这个还要产生一笔小小的费用哦,出口报价前一定要核算清楚!海运就没事了。

网友D:
嘻嘻。。。
说的神乎其神,什么消磁、什么偏转。
无非就是一个磁耦合过程。
使用中为了防止导磁性物质比如铁丝之类产生的剩磁影响面板指示或者引起远传探头干簧管的异常吸合,要求不要使用导磁性物质来固定磁翻球液位计,但也只是防止而已,嘻嘻。。。
导磁物质无处不在,大地还有磁场内,莫非把大地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