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电容式传感器和电感式传感器有啥区别?

网友A:
一个是电压形式输出,一个是电流形式输出呗。

网友B:
请问上楼,普通接近开关一般都能金属感应,普通物件能感应到属于哪类?比如手指

网友C:
这个我在论坛里面也没有搜索到相关的问题

网友D:
电感式接近开关是利用高周波线圈(RL震荡)对于靠近的金属被感应物的敏感性,改变周波震荡吸收,电桥改变产生开关动作信号,也就是电感式接近开关主要是对于电磁感应性金属(铁)的靠近反应,随着技术的发展,电感型接近开关也有了对于铁质以外的金属如铝、铜等电磁性不灵敏的也有了感应,此为特殊金属感应型。--电感式感应金属。

电容式接近开关的内部震荡电路中由线圈改为电容,(RC震荡),当非金属介质(或金属介质)靠近,电容值改变而吸收震荡,电桥改变产生开关动作信号,也就是电容式接近开关一般用在感应非金属感应体的接近。

网友D:
电容性接近开关可以感应手指的靠近,其较多的用于物料靠近感应。

网友E:
以前听说电感式检测铁磁性
电容式检测非金属

网友F:
长知识了

网友F:
可有伺服系统测试报告

网友G:
电感式的对不同材质金属检测距离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