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西门子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EM235的电路板,烧了个件,这个件是接在RA和A-之间的,如图所示,测量阻值是256欧,是不是热敏电阻呢?这个件上面是光的,也没有标型号,打算买个换上,这是什么型号呢?请大哥们指教一下。
元件是个黑色四方形的贴片件。

网友A:
是不是个250欧的标准电阻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像

网友C:
电阻。。与其他几个应该是相同的阻值。

网友D:
标准的250Ω取样电阻;

网友E:
你不放心的话,看下另外几个,是一样的

网友F:
贴片的,好玩啊。

网友G:
贴片电阻

网友H:
250欧的标准电阻

网友I:
应该是个电阻吗

网友J:
厉害,怎么就看出来是250欧的电阻?

网友K:
关键是精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厉害,怎么就看出来是250欧的电阻?

呵呵;这个EM231 EM235修过上百个了;
SIEMENS的EM231 EM235模块使用电流输入时与电压0~5V是一样的DIP设定;
电流0~20mA通过这个电阻转换出来也是0~5V;
250欧的阻值不是常规的,而且这个阻值一定要准确,否则电流信号输入时误差会很大;

楼主:
ZCMY 版主,你就是高手,我试过用220欧姆的都不行的,你说我用普通的色环电阻250欧姆的可以替代吗?

网友L:
这电阻估计不好买。

网友M:
好买就是校准仪器的标准电阻

网友N:
前天有客户问我会不会修PLC。现在看来,别说修了,摸都没摸懂啊

网友O:
用色环电阻可以代换

网友D:
功率不小于3/4W的电阻就可以;关键是阻值一定要准;

网友P:
取样电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