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IHF 7.5KW变频器上电2--3秒报ER IO

楼主(2013-11-27):
今天维修一台三肯IHF 7.5KW变频器上电2--3秒显示ER IO 说明书上面说是
测量主板和驱动板的连接排没有问题。给主板供电的电源也正常。请教大家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主板问题,提示不是这样的吧,以前遇到过,现在不记得了

网友B:
变频器通讯不上,是主板问题

网友C:
没用过这个牌子

网友D:
这个牌子没玩过,也不敢献丑啊

楼主(2014-01-15):
更换主板,变频器不在报这个故障了,拿到客户那,上电报ES.在家试都没问题。后来不接电机,控制线也不接,直接电源,上电还是报ES.还得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E:
是不是主板功率不匹配哦

网友F: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都稳定吗仔细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