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

楼主(2013-11-27):
求那位高手帮忙出一下图纸,接线图,s7-300的plc

楼主:
2. 图中管道,红色为蒸汽,冷盐水是绿色,物料是黄色。 3. 画面中设有消间按钮,当报警后,按下画面的消间按钮,可暂时解除报警,如延时一段 时间后,报警还没解除,继续报警。 4. 主系统是浙大中控 DCS,在运行中,DCS 控制相关的阀门动作,现场动作的阀门是双控 制的,一路由 DCS 控制,一路由新增的 PLC 系统控制 5. 本系统与 DCS 系统通信联接,通信方由甲方与 DCS 厂家协调, 6. 当 DCS 系统在运行中应该关闭某阀,并且已执行,本 PLC 系统不运行,如果应该关阀门, 但 DCS 系统没有运行,那么由 PLC 系统进行动作。控制双控制阀门的另一路控制系统动 作。 7. 本系统任一路动作,都要发出报警提示。 8. 现场来的热电阻信号线,接到控制室后上隔离栅并且输出分为两路,一路上 DCS,一路 接本系统。 9. R301A 与 R301B 上限温度为 60 度,的 401A 与 R401B 上限温为 70 度,R602 上限温度为 70 度。本 PLC 系统上限温度可以自由设定。 10. 开关柜门上装有一个急停按钮,当出现一路或多路报警,系统在处理执行过程慢, 按下此急停可直接将所有阀门直接关闭

网友A:
这图对作为刚接触这个的我来说,看起来比较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里可以找到这样的电气图纸呢?

网友B:
程序还是图纸?全接触的话比较麻烦。PLC加模块是不是太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纸   接线图

网友C:
要什么图纸啊

网友D:
这个是组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气原理图,电气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