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

楼主(2013-11-27):
大家好,有谁知道LC电容补偿具体事宜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帖子下面的推荐,有没有能帮助你的

网友B:
加电容器

网友C:
百度上介绍

网友D:
无功补偿有动态静态之分,因为电路大部分都是感性负载,现在普遍采用增加电路的容性来提高功率因数,此为动态补偿。静态补偿是利用开关器件直接使电路中的电流跟随电压的变化,达到补偿的目的

网友E:
不明白,静态补偿通常怎么做呢?

网友F:
有静止式进相机和旋转式进相机这种设备来单独补偿的。

网友G:
多数是用电容器进行补偿!

网友H:
串联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