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上网查了一下,说是10%,但不知道是哪个电流的10%?

网友A:
A.B相之间吧,一相10A,一相9A,

网友B:
运行时的正常电流,不是额定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行时的正常电流,不是额定电流。
那就是说,是相对误差10%喽。

楼主:
还是没搞懂

网友D:
没有搞懂??

楼主:
假如三相电流分别为100A,100A,85A,相差15A,为哪个电流的1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如三相电流分别为100A,100A,85A,相差15A,为哪个电流的10%???
疑为100A

网友F:
任意两相间的运行电流的百分之十。

网友G:
最大、最小与平均值比较,不得超过10%

网友H:
不超过任意两相电流差与最小一相电流的10%,不过10%这个范围真不算小。

网友C:
也就是说,(100-85)/100 = 15%,超了。相对误差的计算方法。

网友G:
[平均电流-最大(或最小)电流/平均电流]×100%≯10

网友I:
应当如12楼所说。

网友J:
运行中的平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