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机器外面(5米)有一个125A的断路器,有铁门可以遮挡的,只露出脱扣。
机器里面有一个100A的总断路器,还有几个小的空开和保险丝,送机器里面的可没有什么遮挡。
难道这和正常送闸顺序一样,从大到小吗?
我认为这样:
把所有保险丝和所有小的空开断开,100A的合上,再送外面125A的,没问题的话就断开125A的,再合上其中一个小空开,再送125A的,这样逐一送电,最后逐一送保险丝,反正送电过去是合外面125A的,机器电气故障的话,保证人安全,送电时机器电柜门开着,能看一下哪的故障。
我这样做对吗?(刚接好的线首次送电的机器)

网友A:
从总闸依次合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机器

网友C:
能不能详细一点

楼主:
己经很详细了

网友D:
先合总闸,再依次合分闸。用不着一个一个的试,多麻烦呀。

网友E:
新设备调试应该一路一路的送,如有故障可以缩小范围,一般使用的设备电器柜里的断路器都是合上的,只要送总闸就行了。

网友F:
应先全总闸,再一路一路的送。

网友G:
先合125A的,再合100A的,最后几个小断路器一个一个地合。

网友H:
由电源侧开始往负载侧合闸。

网友I:
先送机器外电源,再送机器总开关、后送机器分开关。

楼主:
好,谢谢,那过几天又有新机器调试就这样一级级送电吧。

我真的怕电气故障,像爆炸什么的,送空开时,特别是送三相空开时心里有点怕。

网友J:
由大到小依次合闸就行了,没必要向楼主说的那么繁琐。

网友K:
合闸就是总的到分的

网友L:
送电之前检查好接线,也没什么怕的……

网友M:
血的教训,送电前,一定要用万用表检查是否短路,而后才能送!新装的柜子,最少两人确认接线没有错误,而后测试控制回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在确认主回路存不存在问题,确认没问题后,在用表检查,确认无误后,在送主电路,最后带负载!

网友N:
如果怕有意外,尽可能的用柜门挡着或是单手侧身去合闸

网友O:
按照电路原理图,从总空开开始合!

网友P:
送电应从电源侧逐一向负荷侧合闸的,但新设备送电前一定要测量线路有没有短路,和绝缘试验的,用摇表测绝缘。

楼主:
电柜不是我接的,我负责审核和调试。
很多线,不会每根线都检查。
送电柜里面的是没有东西遮挡,送外面的有铁门遮挡。

网友Q:
回复 楼主:
爆炸不了,放心吧

网友R:
我的方法是首次上电前应该先将所有的断路器打到断的位置,断开熔断器,测量电路有没有相间短路和对地短路的情况,然后由最上一级开始逐级接通。

网友S:
先送主电源,再送分支。

网友T:
如果送电 爆掉 你们公司做的东西谁敢用啊!自己都没信心?检查好就行啦

网友U:
从主断路器到分断路器依此送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