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FX1N-40MT-001系列的PLC能驱动交流伺服电机吗?书上说晶体管输出接口只能用于驱动直流负载?这是怎么回事儿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PLC控制伺服驱动器,驱动器控制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可以控制了,谢谢!

网友B:
呵呵;不会你想用PLC绕开驱动器,直接带电机吧!

网友C:
伺服驱动器上的脉冲等接口是接直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