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三菱MR-JE-40A系列的伺服驱动器与电脑相连,我想通过伺服设置软件MR-Configurator 2来设置驱动器的相关参数,驱动器上的USB通讯端口是类似MP3那种的,我用普通的USB数据线连接电脑,没有反应,电脑显示器出现轻微的波纹,是不是必须用伺服专用的数据线,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MR-JE-40A ?
你接口的图片拍个传来看下;

网友B:
你用MP3或是数码相机的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用普通的线应该没问题,这个接口和j3的一样的。

楼主:
嗯  驱动器是MR-JE-40A,就是红线圆圈内的USB接口,用普通的数据线连接电脑没有反应 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D:
你的电脑装的是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
USB通讯线是否可以连上其它设备,如三菱的触摸屏等。
电脑开机第一次通过USB线连接上驱动器通电后,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找到新硬件装需要的驱动程序。

网友C:
换个线或是换个电脑再试下。

网友A:
插上电缆,伺服通电,电脑有没有提示找到硬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电脑是台式机 XP2000系统,装的伺服设置软件是MR-Configurator 2,与MR-JE-40A配套,这个数据线能连接电脑和三菱的触摸屏

楼主:
数据线能用 可以连上三菱的触摸屏和电脑,都是USB接口的 插上之后,电脑没有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线插上电脑时,显示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是不是USB数据线有问题 还是数据线需要装驱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是台式机 XP2000系统,装的伺服设置软件是MR-Configurator 2,与MR-JE-40A配套,这个数据线能连接电脑和三菱的触摸屏
驱动器接线正确吗?希望你上现场的图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