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设置,我的屏是主还是从?

楼主(2013-11-27):
再来请教一下~!

网友A:
不懂,是现场?

网友B:
应该是从

楼主:
PLC2的设置为MODBUS slave ,我就不太明白这个从指的是PLC2还是屏?高手来给个标准答案吧~!

网友C:
人机作为MODBUS从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机作为MODBUS从站。
风大哥是这样的:
我这个系统是通过PRO-FACE作为中转使PC与PLC进行数据交换,如果说PRO-FACE作为从站的话,那也就是说PC与PLC都需要作为主站才可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你人机与PC连应该是选的Memory link协议吧,人机是从站,PC是主站。
人机与PLC连的话,一般来说人机是作为主站的,PLC作为从站。

网友C:
另外全局D脚本使用时如果触发条件是“连续动作”,小心人机死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人机与PC连应该是选的Memory link协议吧,人机是从站,PC是主站。

人机与PLC连的话,一般来说人机是作为主站的,PLC作为从站。
回风大哥,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一般MODBUS协议应该是一主多从才对。但是我在PC端和PLC端找到的与屏的通讯协议,都是以屏为从站,那这样说就是2主1从了。而且PC端和PLC端的端口设置同样是502。不知道怎么解释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为了响应速度吧,PLC定义的扫描频率是5ms 1次。

网友C:
你可以理解为人机的通讯口是独立的,分别通讯;这样就不会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