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变频器我选的C3 接线方式
现在问题是远程不能启动
本地就可以启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  看来我OUT啦

网友B:
我也OUT了

楼主:
都不会啊

网友C:
接外部电位器了吗?如果有DIP开关设了吗?

楼主:
不是电位器控制的

网友D:
v10是西门子6SE70系列的变频器吗?

网友C:
你的速度控制,如果是电流就用C10,C8.按钮就用C2别用C3那个必选电压

网友C:
有效果吗?

网友E:
我也没用过V10,可以通过400技术热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