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家里老人一到冬天就咳嗽,所以想做个加热加湿的呼吸机。买一个要一两万,有懂的师傅给的建议。

网友A:
好孝顺,但是要安全才行

网友B:
可靠性如何解决?

网友C:
自己做没经验。安全性不高。现在卖的都是经过多次实验的。

网友D:
偶的建议,还是谨慎为妙,冬天天气寒冷,老人抵抗力低,还是注意保暖和饮食为好。

网友E:
换空调可能好点

网友F:
空气加湿机很好搞啊  论坛收个二手不过千把块钱   起雾器用超声波搞  淘宝很多  配合暖风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偶的建议,还是谨慎为妙,冬天天气寒冷,老人抵抗力低,还是注意保暖和饮食为好。
同感

网友H:
先做好实验才行啊

网友I:
自己动手做。。值得鼓励,不过注意安全第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好后自己可以试啊,只要加湿,加热就可以,。配件差不多买回来了,。还没装。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要可以加点温就好。

网友J(2014-01-24):
买个二手的吧

网友J:
有大医院更新下来的进口的可以考虑,加温加湿就是带湿化罐,此外还有呼吸模式,潮气量等参数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