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800 变频器

楼主(2013-11-28):
AC800 大功率变频器整流部分中  有三根接线 其中两根接在 整流模块的直流正负两端的黑色小方块状元件是 什么?什么作用? 哪位兄台知道 请大家给指点指点。

网友A:
菜鸟也在围观学习了,大神快显示吧

网友B:
只知道S510的

网友C:
是ABB ACS800变频器吧,接线端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ABB的整流预充电电路应该最后被短接掉吧?是不是用来短接预充电电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各位大师 就是这个黑色的东西 有三个接线端  其中两个分别接在整流桥上的直流正负极  我拍了两张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510的好像也有从正负极两端接线到一个方块元件上,只是不知道那元件是什么东西?

网友E:
我们也用ac800 不过没拆过!坐等高手

网友C:
没拆过,拆下来研究下,谢谢!我手边没有机器!

网友F:
LZ上个图都上的这么模糊呀,叫人怎么看呀

网友G:
还有根线接的哪里你没说?

网友H:
楼主啊你这图快换个清晰的上来吧,这么模糊只能猜了,是可控元件?

网友D:
是不是放电电阻

网友I:
刹车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另一根,还是接到直流正极,接到主电容的上的。

网友J:
380V输入,3根线,一正一负,一根电容的串接点,那就是放电电阻了(同时也作直流电容的均压电阻用)

网友K:
楼上不错!正是放电电阻

网友L(2014-01-20):
均压电阻吧

网友M:
呵呵  均压电压 需要ABB800 资料的 可以 联系 我 我那有一部内部教学视频教程

网友N:
回复 网友M:
怎么联系你  你还是直接发到论坛里吧 分享一下啊

楼主(2014-02-19):
回复 网友M:

网友O(2015-01-14):
回复 网友M:
谢谢前辈发我一份

网友P(2017-03-19):
回复 网友N:
前辈能给我一分吗吗?
55452988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