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8):
欧姆龙变频器维修加速中报过电压的原因分析如下:
  某客户使用欧姆龙(omron)的RX变频器的过程中碰到加速中报过电压问题:
  一、故障现象
  1. 是用在压力机上的,启动的时候,电机只带动一个飞轮,加速时间是60S,目标速度是50HZ,但是加速到30HZ左右的时候,变频器就会报过电压故障,后来把加速时间延长到120S,就不报了
  2. 加速到50HZ后,电磁离合器吸合,飞轮带动一个上下移动的滑块,但是在吸合的瞬间,变频器也报过电压故障
  3. 实际测量,直流母线电压为807V
   欧姆龙变频器维修加速中报过电压的原因分析
二、分析原因
  1. 加速过程,只会报过流,不会报过压;
  2. 说加速过程会报过压,或者延长加速时间就不报过压,肯定是自己哪里弄错了;
  3. 因为加速电流大,负荷重,直流电压低,而不是高的问题。
  4. 例如吊重下落溜钩自由落体也是个加速过程,这个过程加速原因不是电动机的动力,而是重力;
  5. 这个时候,就不能说“变频器加速中报过压”,只能说溜钩报过电压;
  6. 在加速的过程中,负载突然变小,飞轮带动电机发电的缘故,或者是加速终止出现的过电压;

网友A:
学习了这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