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8):
 最近公司说MT506MV,现在停产了,以后都用TK6070IH.我不知道用MT506MV的编程线可不可以跟TK6070IH共用呢,
EB500与EB8000有什么相同,还什么不同的地方,请高人指教

网友A:
新的屏都是用USB编程线,这个USB线很好找的。

网友B:
直接问厂家不是更快吗。

网友C:
500的程序可以转换到MT6000 8000里面
有些地方做些位置的调整

楼主:
谢谢了好心人

网友D(2014-12-12):
旧屏是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