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8):
变频器散热风机的供电电路,按照实物画的原理图,这样的供电电路有什么利弊呢??
变频器在这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4816

网友A:
没见识过。期待楼下的见解!

网友B:
这个没有

网友C:
呵呵;那你不如直接用380V的风扇好了;

网友D:
没见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你不如直接用380V的风扇好了;
正在逐步换380V的风扇。

网友E:
我试过三相380的轴流风扇,接在两条线的焊机上,要加一个电容,好像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散热风机的供电电路,按照实物画的原理图,这样的供电电路有什么利弊呢??
利用容抗分压,楼主能不能把电容容量标出来啊?

网友G:
       没有见过的电路。

网友H:
电焊机上的有不用电容的

网友I:
可以这样接,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J:
不会是启动电容吧!瞎猜的。

网友K:
这种用法在国外的产品由此

网友L:
补偿电容?

网友M:
用的220V的风机.串连分压

网友N:
回复 网友C:
版主,他利用电容分压,怎么不标电容的容量比!不然怎么分压均衡?----保证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散热风机的供电电路,按照实物画的原理图,这样的供电电路有什么利弊呢??
利用容抗分压,楼主能不能把电容容量标出来啊?
想知道先猜猜,说说怎么计算。

网友O:
没见过哦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散热风机的供电电路,按照实物画的原理图,这样的供电电路有什么利弊呢??
利用容抗分压,楼主能不能把电容容量标出来啊?
想知道先猜猜,说说怎么计算。
难于准确计算,初步估算下,C1大概是1UF吧。C2应为风扇的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即风扇并C2接近阻性。不管用在哪种进口机上,个人认为这种设计是垃圾水平工程师所为。

网友Q:
回复 网友P:

网友F: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散热风机的供电电路,按照实物画的原理图,这样的供电电路有什么利弊呢??
利用容抗分压,楼主能不能把电容容量标出来啊?
想知道先猜猜,说说怎么计算。
难于准确计算,初步估算下,C1大概是1UF吧。C2应为风扇的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即风扇并C2接近阻性。不管用在哪种进口机上,个人认为这种设计是垃圾水平工程师所为。
不见得是水平问题,这个电机坏了,估计只能用他们家的电机了,想换可能都换不了。楼主没事的时候换个电机试试烧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散热风机的供电电路,按照实物画的原理图,这样的供电电路有什么利弊呢??
利用容抗分压,楼主能不能把电容容量标出来啊?
想知道先猜猜,说说怎么计算。
难于准确计算,初步估算下,C1大概是1UF吧。C2应为风扇的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即风扇并C2接近阻性。不管用在哪种进口机上,个人认为这种设计是垃圾水平工程师所为。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4816
是这个设备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散热风机的供电电路,按照实物画的原理图,这样的供电电路有什么利弊呢??
利用容抗分压,楼主能不能把电容容量标出来啊?
想知道先猜猜,说说怎么计算。
难于准确计算,初步估算下,C1大概是1UF吧。C2应为风扇的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即风扇并C2接近阻性。不管用在哪种进口机上,个人认为这种设计是垃圾水平工程师所为。
C1:155

网友P:
155是1.5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