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8):
收到客户电话说螺杆空压机上的变频器过载。叫我去看看

到了现场发现是深圳生产的正川37KW的变频器。上电后电动机转了一下就停了。变频器报错01.查了说明书了发现是01是过流的报警。用手转动电动机很顺畅。又打了三个线圈对地的阻值。用兆欧表打的也是无穷大。 估把变频器拆回维修店。
  但发现在维修店里。用小的电动机试完全正常。

这种情况。是变频器不能带大的负载。还是电动机问题呢?
是不是电动机有线圈有匝间短路呢。电动机还有什么方法查它好与坏呢。?

求老师指点~!!

网友A:
检测一下电机的三项电流怎么样就可以知道了,对此可以判断是电机的还是变频器的故障了。

网友B:
是不是参数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电机的三项电流怎么样就可以知道了,对此可以判断是电机的还是变频器的故障了。

电动机转一下的时候。电流表都没有来得及显示电流就停了。
是不是把电动机直接接380V电测电流。这样会有危险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电机的三项电流怎么样就可以知道了,对此可以判断是电机的还是变频器的故障了。

电动机转一下的时候。电流表都没有来得及显示电流就停了。
是不是把电动机直接接380V电测电流。这样会有危险吗、。
你知道直接启动的电流有多大就知道有没有危险了。

网友D:
看一下空压机是否出于卸荷状态。

网友E:
小电机看看用工频运行情况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小的电动机变频器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F:
电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G:
线头接触不好,缺相也报过流的。检查接线,量电机端三相电压,或测三相电流,用指针示钳流表测量;若都正常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了。

网友H:
带电机空载运行怎么样?

网友I:
直接接工频电源启动一下电机只要电源够大没有问题的,检测一下电机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

网友J:
检测一下电机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

网友K:
先查一下变频器参数再说

网友L:
如果变频参数设置正常的话,要检查一下接线了。

网友M: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检流器问题(不是彻底坏,而是检流器不稳定),你可以把电机直接接380v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电机电流是多少,在对比你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就可以得出你想要的结果了。

网友N:
是不是负载重了

网友O:
电机转了一下,这一下是多少,动了一下,还是转了几圈?

楼主:
已经确定是电动机坏了

网友P:
恭喜楼主查出原因。

网友I:
电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Q:
回复 楼主:
咋确定的?

楼主:
电机修好了后。发现装上变频器后报ER09的错误? 正郁闷

网友R(2014-01-26):
怎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