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3-11-29):
我做了PID控制加热系统,程序做好了,试了好久就不加热,请大家看看那个地方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了PID控制加热系统,程序做好了,试了好久就不加热,请大家看看那个地方有错误

自己发好贴后来读读看,是不是觉得有点不通顺?

网友B:
哪里看,这样能看出来的是神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做了PID控制加热系统,程序做好了,试了好久就不加热,请大家看看那个地方有错误
加热系统不加热楼主心中急,这网友可以理解。但再急也要把问题说清楚,道明白,网友才有可能帮你。

网友D:
在哪看啊?

网友E:
这个还真有问题!

网友F:
很简单
1.看PID计算后数据不为0
2.如果PID不是直接输出,看有没有数据转移程序,对应加热的输出位有没有数据
3.如果有数据,查设置,比如模块enabled
4.接线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发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