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导热油油泵电机能否用变频器做PID调节

网友A:
估计不能吧

网友B:
为什么不能?要看工艺要求 具体情况!

网友C:
要是经常用阀门调节流量就可以用变频

网友D:
看具体工艺要求,一般是可以的。

楼主:
我们工艺要求管道压力0.4MP,为了保持这个压力所以用压力传感器来控制调节变频器,但是变频器在45HZ的时候75KW的电机电流达到144A,打电话问厂家,厂家就是说变频器不能用原因就是不说(柜子我自己改的)。郁闷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工艺要求管道压力0.4MP,为了保持这个压力所以用压力传感器来控制调节变频器,但是变频器在45HZ的时候75KW的电机电流达到144A,打电话问厂家,厂家就是说变频器不能用原因就是不说(柜子我自己改的)。郁闷啊!!!!!!!!!!
你要是装在导热油加热炉出口或进口的电机应该不可以,加热炉要保证有一定循环流量及流速的导热油进行换热,不然容易结焦出事。有装进出口压差表,进出口压力表及温度表安全阀等。用热设备进口可以装调节阀。不知楼主讲的具体情况,只能说这么多。

网友F:
我公司这里没有变频,反应釜温度用泵出口调节阀来调整

网友G:
导热油主要是一个热量载体,其不会仅对一个负载来加热,如果使用变频势必要有一个现场检测仪表,不过这个仪表检测那个负载为好,导热油的压力不是重点,重点的是温度,而温度由加热炉的温控器来控制,因此导热油的变频使用要合理选择参数。

网友H:
导热油的流量如果变小,那加热器接收的热能估计也应该会相应的减少吧,楼主的这个想法似乎也挺合理,问问论坛里的高手们吧,估计他们会给你个满意的答案及具体实施的方法。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是自己把定速的电机加装变频器改为调速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哪呀!导热油电机就不过普通电机,泵也就普通泵

网友I:
直接变频控制应该控不稳吧,用调节阀串级控制温度是常见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所讲的是不是变频器带普通电机,在某些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可以的,但调速范围可能会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