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一台设备,利用plc模拟信号控制五只变频分别五台电机,要求设备启动时间和停止时间在人机界面控制,譬如十秒起停,十秒钟五只变频平稳到达设定频率,十秒钟五只变频平稳降到0hz,请问设计plc程序,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都不相同,有的是三秒,有的是0.1秒。注意没有刹车电阻

网友A:
plc和变频器没有通讯吗?将屏上的设定用通讯改各个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不就好了。

网友B:
是考试题吗?

网友C:
在PLC里做好时间控制,AO 5个通道连接到变频器的AI上,就这样解决了啊。

网友D:
用通讯很好解决

网友E:
呵呵;0.1秒,先测一下刹车时你变频器会不会报警;

楼主:
没刹车
没有刹车,自由停车

楼主:
不是,是厂里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