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请问,如何用2个中间继电器(OMRON MY3NJ)来控制一台2线制直流电动机的正反转呢?最好可以有接线图,谢谢大家
5分悬赏,已用4分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
每个继电器剩下一对触点,在控制回路加上 互锁。
+2

网友C:
楼上的都回答了呵呵

网友D:
1楼正解

网友E:
上课睡觉了

网友F:
两线的直流电机?那一定是永磁的了。功率不会很大吧?

网友G:
别告诉我你的电动机不会接线啊,看你的问题我感觉你是不是不知道电动机接线处不知道如何接啊

网友H:
楼主可以把电机的图片贴出来看看……

网友I:
功率不大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你猜对了,我这方面完全是小白,现在是临时抱佛脚

楼主:
各位大神,我可以再弱弱的问下吗,那个怎么把PLC的信号加到直流电机内吗?

网友J:
这个 不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我可以再弱弱的问下吗,那个怎么把PLC的信号加到直流电机内吗?
想用PLC直接带直流电机吗?考虑直流电机功率电压没。如果是小个的玩具电机就接吧。

楼主:
直流电动机上不是有个旋转编码器吗,那个发出脉冲给plc,然后plc计数,我是在想,是不是把旋转编码器的3根线分别接com端、24V电源、PLC,直流电机上的两根线分别接那两个继电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动机上不是有个旋转编码器吗,那个发出脉冲给plc,然后plc计数,我是在想,是不是把旋转编码器的3根线分别接com端、24V电源、PLC,直流电机上的两根线分别接那两个继电器呢?
你该展示一下你的所有装备啊......

网友G:
对于你,你把你所用的东西都说明白,把所有要求说明白,这样才有可能有人会帮你

网友K:
用中间继电器改变励磁的两根线的接法即可。

网友L:
二线制的直流电动机,要想改变七转向,只需将电源+、—交换就行。

楼主:
具体怎么说呢,我做的是PLC控制的机械手,是一个很大的模型,包括三菱Fx1N的plc一个,3个步进电机,一个2线的直流电机,2个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1个空开,1个稳压电源,8个限位开关,没有步进电机驱动器,只有两个电路模块来实现驱动步进电机和那个直流电机从而实现机械手的前行后行,上行下行,顺转逆转,抓紧放松,那两个电路模块如下图,因为当初上课时没好好听课,所以我对于这些完全是门外汉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