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LD M8002 MOV K123 K2MO
请教高手予以通俗语言帮忙解释,非常感谢,405401551@qq.com

网友A:
在初始脉冲(仅在运行开始时瞬间接通)接通下,将10进制数123(也就是二进制01111011)传送到M0到M7。

网友B:
K2M0代表M0~M7
K123对应的01111011
执行后M6 M5 M4 M3 M1 M0为ON;   M7  M2为OFF;

网友C:
首次扫描周期将十进制数123传送到由M0-M7组成的一个字节中。

网友D:
m8002是初始化脉冲继电器
KnM0是指从M0开始的4n个连续的继电器
LD、MOV应该会吧

楼主(2014-01-18):
引用 网友A:
在初始脉冲(仅在运行开始时瞬间接通)接通下,将10进制数123(也就是二进制01111011)传送到M0到M7。
不好意思,请假一个月,所以好久没有来工控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是传送到MO到M7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M0代表M0~M7
K123对应的01111011
执行后M6 M5 M4 M3 M1 M0为ON;   M7  M2为OFF;
不好意思,请假一个月,所以好久没有来工控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是传送到MO到M7,为什么K2M0代表M0~M7
然后为什么执行后M6 M5 M4 M3 M1 M0为ON;   M7  M2为OFF

网友E:
那要具体看你的程序和工艺动作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