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接触器线圈如果接地了,是不是一定会烧线圈?这几天烧了几个接触器,今天才发现地上的行程开关对地短路了。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接触器通过行程开关接地了?

网友B:
也不一定会烧线圈的,产生的可能性有很多种。 可能还是会吸合、可能压降大吸合不了,然后线圈就像电阻一样加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一台平板车,正反转用两个接触器控制,地上还有两个行程开关,平板车撞中就会停,这几天烧了两个接触器,发今天才发现地上的一个行程开关对地短路了,就这个意思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二楼所说 如果行程开关接地导致接触器线圈处压降太大 接触器无法吸合 肯定是要烧接触器的!当然如果是硬接地 接触器肯定无法吸合 那烧不了!空开也应跳掉

网友C:
可能会烧.            .

网友D:
楼主画个原理图来分析下可能会出现几种情况。

网友E:
感觉楼主不是很熟悉接触器控制电路。是不是接触器线圈电压与控制电压不符?

网友F:
有可能会烧,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G:
不一定烧线圈

网友H:
应该是接地后电压拉低后导致烧坏。

网友I:
测量一下线圈电压,偏高或者偏低都会烧。

网友J:
控制电压如果是380V,某处接地后,电压变成220V,接触器不能完全吸合,线圈始终处于起动大电流状态,线圈很快就烧了。对此控制电路要用2P微型断路器作短路保护,不要用熔断器。

网友K:
这个不见得
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L:
你将开关接地改好后,不再烧接触器,就是2楼说的:可能压降大吸合不(不到位)了,然后线圈就像电阻一样加热了

网友M:
接地后电压低了,电流变大,会烧的

网友N:
线圈是多少伏的

网友O:
可能会烧,接地后线圈电压也变了

网友P:
多少伏的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N:
380

网友Q:
强电没玩过,偶这里干的是弱点,而且触点都是干触点,所以危险性还是很小的。

网友R:
很明显的就是电压降低了,欠压导致接触器线圈烧的

网友R:
顺便说一下,我昨天也是遇到这种问题把行程开关的线短接了,然后没包好接地了直接跳闸,测量线圈时断路,换了后电阻变大,查明是线接地了

网友S:
接触器线圈电压低,吸力不足可能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