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请问各位大神!按下一个按钮模拟量采集一次!再次按下在采集一次!用三菱怎么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从模拟量模块读取数值不是使用FORM指令嘛

然后每次要按一下才读取,不是用LD X0么

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啊

难不成你连FROM指令都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这个  大哥 小弟说错了  应该是LG的  模拟量通道是D4980
小弟用movp采集出来
p7按钮通采集一次!movp  d4980  d0101  现在要p7再次为on时在存入D0102中!我做的是在下边加了句:
movp   d0101  d0102.但是每次移动之后d0101和d0102中的值是一样的!现在我怎么做才能按一次采集一次  再按一次  在采集一次!就是 d0101和d0102的值不一样

网友B:
先后顺序颠倒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颠倒了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C:
两个关键:
1,上升沿
输入点的上升沿执行一次命令
2,间接寻址
例如现在D100里面的数据是1000,间接寻址D100实际上就是D1000的地址(间接寻址的命令一时忘了,自己查查手册),采集完以后D100 INC,等到下一次按下按钮时,就是一个新的上升沿,此时再间接寻址D100实际上就是D1001的地址了。

网友D:
对PLC不太通呵呵

网友:
【方案】
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助力优化液体生产流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颠倒了还是一样的啊
说明你对PLC工作不了解。
7楼这个意见很重要
1,上升沿
输入点的上升沿执行一次命令
【方案】
机床行业应用

网友E:
看来楼主要补的不只是模拟量的知识
【方案】
快速安全 | 图尔克M12现场接线式接插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要补的不只是模拟量的知识
还有PLC程序扫描部分的知识
【方案】
数字农业新机遇 | 华北工控推出农用无人机控制系统专用嵌入式板卡

网友G:
好像可以用循环左、右移位指令来解决吧
【方案】
MatrikonOPC与西门子S7300系列PLC以太网通讯

网友H:
用上升沿与下降沿区分,
【方案】
菱机妙用|又学到了!简易运动模块同步控制与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