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各种多原子气体(CO,CO2,CH4等)对红外线这一段电磁波的辐射都能具有一定的吸收能力,而且这种吸收能力对波长具有选择性,只有当红外光谱中某一段光谱的频率与物质分子本身的频率一致时,该物质分子才吸收这一段红外光谱的辐射能。我们把能吸收的这一段红外线光谱称为该气体的特征吸收波段。气体吸收了红外线光谱的辐射能后,一部分可转变成热能,使温度升高。红外线光谱的辐射又特别显着,这就能让我们利用各种元件,如热电堆、热敏电阻等去测量红外线辐射能的大小。
红外线气体分析仪就是基于这个特征工作的,它主要利用的是1~25?m之间的一段红外光谱。 同一原子组成的双原子气体,如N2、O2、Cl2、H2等,以及各种惰性气体,如Ne、Ar等,由于在1~25?m的波长范围内没有特征吸收波段,所以不能用红外气体分析仪来测量。
DTKS传感器分析仪网站:www.chuanganqifenxiyi.com

网友A:
用红外线来测试气体?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B:
瞅瞅, 能否说说红外的辐射率,红外的能量损失
http://www.ulirvision.com红外热像仪、紫外成像仪

网友C:
红外线是一种电磁波,其波长范围在0.76-300μ之间或更远。当它经过介质时,能被某些分子或原子所吸收,吸收的波带决定于分子或原子的结构。大部分有机及无机物质在红外区域都有其特征吸收峰。具有对称结构的无极性的双原子分子,如O? N? H? 及单原子气体He  Ne Ar等并不吸收波长1-25μ范围内的红外辐射,所以工业红外线分析器不能分析这类气体。 工业红外线气体分析器主要分析对象有 CO CO2 CH4 C2H2 NH3 C2H5OH C2H4 C3H6 C2H6 C3H8及水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