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整流

楼主(2013-11-29):
请问各位大神,用可控硅整流的变频器要不要把预充电电路短接掉?是怎么短接掉的?谢谢了

网友A:
可控硅整流的变频器器输入,也要有预充电,因为一般的可控硅整流,都是当二级管用,也就是把可控硅全开,上电就是满电压输出,所以预充电电路还是要的。

网友B:
可控硅整流不需要预充电电路,因为是可控,电流是慢慢变大的,

楼主:
这位大哥说的是。 是要预充电路的,但是不知道ABB 800的这种变频器预充电路充电结束后,可控硅开始整流,然后怎么把预充电路给短接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这个是把可控硅直接打开都最大,打开之前有个预充电电路

网友C:
可控硅控制端也需要有电才可以控制,所以预充电也是需要的,除非你控制端单独做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大神,问下。预充电结束后,是被怎么短接掉的?

网友D:
随便找个相似的电路图,一看就明白啦!

网友E:
给可控硅触发脚供电,就可以把充电电阻短掉,充电电阻是接在可控硅两端的

网友C(2014-01-11):
回复 楼主:
有预充电以后,控制端就有一个控制电压,让可控硅完全导通,使整流模块工作在正常状态后,预充电电阻的输出一端就被整流后的高压直流端代替,这时预充电电阻,就等于被短接了。

网友F:
都要预充电。一只二极管和充电电阻串联后并联在一只可控半桥上就行。可控硅有全通信号就它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A:
嗯,预充电要有一个电压反馈信号,当直流母线电压达到一个允许的阈值,可控硅全开,充电电阻被旁路掉了。

楼主(2014-02-19):
回复 网友F:
嗯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