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各位师傅,小弟请教个问题,就是一个差压变送器输出4-20ma,现在需要这个信号分两路,一路给plc采样用,另一路给dcs监控用,请问用什么可以让变送器的信号分两路呢?

网友A:
在这个信号的输出端并联一个500欧姆电阻,用电压并联输出即可。这个最简单。

网友B:
或用一分二的信号隔离器;
这个方案成本上要高一些;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感兴趣,用信号隔离器方便,如果是两线制的变送器,版主并联电阻具体操作方法怎么样的啊……

网友D:
用电压信号?

网友E:
用模拟量信号扩展模块,国产的就挺不错。

网友E:
如果不是做产品批量使用,价格可以忽略,好的也就两三百块钱。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两线制的变送器也好办,一个负载直接输入,另外一个负载并联第一个负载的输入和信号地(取电压信号,差分输入)。总之,没有信号隔离器,要求两处的信号要共地。注意输入阻抗匹配,注意信号传输噪声,距离不要太远。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采用信号隔离器,在硬件上需要加东西。可以各是各嘛,信号不共地,对负载的接入没有要求。这些都是他们各自的特点。使用者可以自由选择。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回复,有时间我动手试试……

网友F:
加一分二的信号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