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日立L300P  132KW的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不定期报E21.0   E21.2  风扇运行正常 。原来让别人修过,听说板子都换了,还是不行,也不知道换的什么板子。日立的这个故障还真没修过。来这里询问一下高手。

网友A:
查看故障机记录,看看温度是多少,还有查看热敏元件和电路

网友B:
你把继电器查查看

楼主:
日立变频器没有找到温度检测是在哪个参数里面显示的。所有温度传感器都拔掉带很小的电机运行一段时间报E21.4 ,而且报故障之后,有时候复位不了。断电停一会才能正常。而且而且把风扇都拔掉也是同样毛病。不带电机运行一段时间也报此故障。(上面的测试是在办公室测试的,而且新乡这边的温度比较低,跟环境没有多大的关系),后来将热敏电阻用普通的6.8K贴片电阻替代,带30kw的电机运行四五个小时没有问题。后来拿到客户那边装上,运行了大概不到一天,客户反映又报E21.4,到现场之后发现观察一会出现一次而且不能复位。只能拆回去再次检测了,希望大家发表宝贵意见?

网友A:
回复 楼主:
温度检测回路有问题吧

网友C(2014-01-26):
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