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玻璃材质的仪器它可以具有的一个特点是数据结果清晰可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使用玻璃转子流量计进行测量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就观察到测量结果,而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便捷的。
  但也正是因为它是玻璃材质的,所以它的外表面也极其的容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以至于产生模糊,不便于我们的使用观察,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当它的外表面模糊情况不是很严重,并且仅仅是因为外表有脏污痕迹所导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简单地擦拭来解决问题,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应该使用专用的抹布,这样才不会造成二次的损坏。
  而如果是模糊比较严重,我们又无法进行擦拭处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考虑去更换仪器了,这个时候选择更换仪器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下次的使用里应该做好保养工作。
  仪器变得模糊自然的是不利于我们的使用的,所以我们就应该通过一定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不过最直接的方法是在平时的时候多多注意保护仪器,这样我们自然的也就不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做处理工作了。

网友A:
玻璃转子流量计使用需格外 注意保持玻璃表面的清洁可视。

网友B:
实际工况环境不一样,流量计表面很容易模糊的。

网友C:
里面脏了看不清咋办

网友D:
一般是多大的,要如何清理?

网友E:
楼主只强调了玻璃转子流量计的外表维护,却没有说说玻璃转子流量计内表面出现脏污怎么办。
外表面出现脏污还是好处理的,用湿抹布擦擦,然后在用干净的布擦拭一下,多半都能用的。
可是玻璃转子流量计面板脏污最大的惹祸者不是外面的灰尘,而是介质中含有杂质、油污、铁锈、已经介质对玻璃的着色等等。。。
这个时候清洗转子流量计绝没有擦拭外表那么简单,需要拆卸转子流量计,然后把其大卸八块,然后用各种试剂、溶剂、抹布、甚至螺丝刀(抹布够不着啊)、自来水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来除去内部的脏污。
偶这里甚至用汽油、除锈剂、酒精等等,最后还是弄得花脸猴一样,很难与刚刚买来的设备想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