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我公司涂装生产线蒸汽加热烫洗槽过去一直是人工通过手动启闭截止阀控制槽液温度,结果可想而知,现想改为自动控制,如PID调节,但平时没接触过,不知道具体的配置,想走个捷径,有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吗,最新的、较可靠的控制方案,如什么型号的电动阀,电动阀要单独配控制器还是PID调节器里有等等?谢谢指教!

网友A:
根据工艺要求:
1.温控器+高温电磁阀。
2.带PID调节的温控器+高温电动调节阀或者高温气动调节阀。
3.自力式温度调节阀。
4.自力式电控温度调节阀。

网友B:
楼上正解,一般都用第2种的较多,经济一些。

网友C:
为了加个阀门在上一套PLC实在得不偿失,如果先前有PLC系统,可以直接做进去,如果没有系统,那么使用个温控操作仪即可,现场阀门电动阀、不用太高级、功能也不用很多,但要有首轮现场操作辅助部分,在有就是一个温度检测仪表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2楼师傅,高温电动调节阀可用带PID调节的温控器直接驱动吗?

网友D:
温控表带摸拟量控制的加电动比例阀,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