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本人有一条带有适配器的PC-MPI电缆,询问在用电脑和S7-300通讯时,还是否需要在笔记本电脑中安装CP5612卡,再连接PC-MPI电缆,请了解的同行给于解答,在此先过各位了。

网友A:
不用,直接连就行了

网友B:
应该是不用连的,USB-MPI的线需要驱动,PC-MPI应该直接安上就可以。

网友C:
PC-MPI应该直接安上就可以

网友D:
电脑上有RS232口就OK了;

网友E:
PC-MPI=PC(RS232)-MPI 。
笔记本电脑没有RS232接口的:USB-RS232+PC-MPI。或者直接买条好的:USB-MPI,这要装相应驱动。

网友F:
不用,得有线的驱动!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