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今天做一个柜子,是信捷的PLC与显控的触摸屏,程序都做好了,在连接的时候,开关电源上的二极管一直闪,好像短路一样,触摸屏也开不起来,将触摸屏与PLC的通信电缆拿开就好了,换了一根还是不行。感觉好像短路一样。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啊?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信捷PLC输出端的A端子与COM1\COM2结果是------想通的,基本没电阻,是不是意味着PLC坏掉了

关键是,24V输出经过一个3安培的断路器,也没跳掉,假如是短路的话,应该会跳啊

网友A:
明显是短路了,但通讯线短路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压降啊?

网友B:
是不是线接错或则线不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信捷PLC输出端的A端子与COM1\COM2结果是------想通的,基本没电阻,是不是意味着PLC坏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拆掉触摸屏数据线就好了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拆掉触摸屏数据线就好了呀
哪你就查数据线,或换一根试试

网友E:
个人感觉是短路了,哪根线拆掉故障解除,那故障就应该好排除。

网友F:
查下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G:
通讯线拆了排除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试过了,换了一个PLC,没换数据线,也没更改外围线路,一切正常,现在可以断定是PLC坏掉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顺便问句,信捷XC2-24T-E   ,plc工作电源是不是接交流220V,输入端子排最前面,上面端子写的是L-N,应该是220V的吧

网友H:
信捷XC2-24T-E  L、N是交流电源,AC100~240V供电;

网友I:
信捷的PLC  配信捷的屏 不是更好些

网友J:
根据故障描述应该是24V短路引起的,应该查短路原因。

网友K(2014-05-16):
把PLC和其它屏通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