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抖动

楼主(2013-11-29):
松下A4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垂直安装,负载安装在一个6204的轴承上,用弹性连轴器直接连负载,大约3公斤左右,现在出一个问题,用手拨动一下负载,电机就抖动得很厉害,PLC发出脉冲完后停止时也抖动,导致驱动器报警!是否负载太重或者惯量参数设置不对,求指点?

网友A:
编码器问题所致!

网友B(2014-05-27):
负载拆除后又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