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挡料板的皮带一天掉了八次,重新调了电机位置,依然如此(有一个皮带轮的档皮带的铁片掉了很久了,原先半个月左右才掉一次皮带)。

请问:该怎么调节皮带的平行度呢

网友A:
要检查一下直线

网友B:
拿个直的东西靠一下看看皮带槽于槽是不是平行。

网友C:
两个皮带轮不在一条线上会跑偏

网友D:
怎么调整,要看机械结构才知道。
如果带轮轴是二边有耳可以调整平行的,这倒是好调整。如果没有耳,是单边锁紧的,基本上没办法调,因为单边挂着,不管怎么弄都是歪的。
平皮带和输送带就是这方面麻烦。
一般如果能看得到二个皮带轮的边子的,我是凭经验对中,看一个轮子的边,对着另一个轮子的边是不是在同一条线上,如果不是就调整一下,办法非常简单可行。

网友E:
你找本跑步机说明书,上边有调整方法。

网友F:
如果机械部分不复杂,调皮带轮的松紧应该能解决。

网友G:
只能调平行,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H:
这个是机械的问题吧,看看设备的资料再调节。

网友I:
你是平皮带,还是同步带

楼主:
就照了这几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这么大概调的,不奏效啊。还有精确调法吗

网友J:
看上去应该是同步带,不平行就掉了

网友D:
单边挂的,先天不足,这种情况多数原因是加工误差产生的。不好调了。
还有就是电机装歪了。

网友K:
物料水份是否过大?

网友L:
调紧一点试试

网友I:
主动轮,被动轮,张力轮,要在一条线上,轮边最好加上挡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调了下电机,稍微好些,但是还不治根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现在就是档盘掉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再加工一个当盘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