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ABB  DCS800怎么远程和本地都启动不起来  是不是那个参数设置不对  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恢复出厂参数后再试----不要改参数

网友B:
要有说明书,书上有介绍

网友C:
ABB 的变频器 ,好像有个参数是允许变频器启动, 这个参数默认设置是无效。一旦设置有效后,就得满足设置的启动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