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30):
我看了三菱专用协议,比如连续读以D123为首的2个数据则地址是ADRESS=ADRESS*2+1000H再转成ascii码为:
31H 30H 46H 36H   请问这计算过程是怎样的。
我是则样想的,123H*2=528(10进制)再加4096共等于4624那么把4624再转成16进制为1210H进软件计算ASCII等于31 32 31 30,而网友提供的地址是31 30 46 36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23*2=246D=F6H
F6H+1000H=10F6H
31 30 46 36

楼主:
真的是大仙啊,我把地址理解成123H去了,而实际上就是123.懂啦谢谢啦,无私奉献

楼主:
再劳烦一下,当我读取D0的数据时如果D0不大于255都能理解,若大于255了就不能理解了,如D0=3276,得到的返回值是43 43 30 43,这个是怎么搞的。我是1这样想的不知对不对,当D0=256时返回值30 30 30 31,相当于满255就进1位余数为1,则D0=3276时就等于256*12+204=3276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你的D0=3276,是10进制的3276,通讯时需要将其转成16进制,转后=0CCC,再将"C"转成ASC码,也就是=43.
43 43 30 43就是C  C  0 C,前面的43 43 与后面的30 43 被颠倒次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

网友A:
现在都搞明白了吧,看好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你这个大仙,我更看好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谢谢你这个大仙,我更看好你
你这一句话我压力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