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发羊疯的机台

楼主(2013-11-30):
厂里有台会发羊癫的一台包装机。它本来正常工作是由一台伺服马达带动凸轮转动。凸轮上带着两个真空吸笔从一个平台通过真空吸料吸到摄像头检测平台,另一个就从摄像机检测平台吸料到料槽。然后打着打着就出现马达本该正转一圈反转一圈的变成了正转半圈反转也半圈。就只有这台包装机出现了吸嘴还没到设定位置监控马达的数值就到达了这个值(就是它正转一圈的位置是100现在正转半圈显示的位置也是100  通过触摸屏检测监控的数值。每台机都用同样的程序的就这台抽风了什么病啊?ps按一下回原点后能正常5分钟左右

网友A:
那就设置成两圈。

网友B:
请标点符号加上再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标点符号加上再发;
说我吗?我补上了。谢谢提醒,我会注意的。

网友C:
是否设备还有尾款拖着未付清?

网友D:
电机没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否设备还有尾款拖着未付清?
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F:
这都回归文言文时代了,连个标点都没

网友G:
没交钱,给你出个难题

网友H:
可能是伺服编码器出了问题,或者是其它传感器出现干扰。在不正常的时候,一个周期内得到了二个信号。

网友I:
这样的设备应该有位置传感器,就是检测机器是否到位的传感器,检查一下传感器是否脏污、损坏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J:
检查一下传感器吧,个人认为如果不是程序上的问题,那传感器绝逃不了干系。

网友K:
既然重启后能工作一段时间说明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先检查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之类的,传感器有无问题,既然有多台伺服,可以先调换试试,如果故障还是一样的话,检查PLC脉冲输出口是不是有问题.我以前遇到过一个问题,伺服电机有时候工作正常,有时候又乱跑,最后检查出来是PLC输出端口坏了,正常没有脉冲的时候COM和脉冲输出口本应该是5V电平(永宏PLC),万用表测出只有2.5V左右.后来换新PLC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是否设备还有尾款拖着未付清?

网友M:
可能是传感器出现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H:
版主正解!检查过多次电路没发现问题,共有3个感应器,一个左极限,一个右极限,在中间有个原点感应器 。回原点事是碰到右极限然后返回到中间的感应器那里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既然重启后能工作一段时间说明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先检查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之类的,传感器有无问题,既然有多台伺服,可以先调换试试,如果故障还是一样的话,检查PLC脉冲输出口是不是有问题.我以前遇到过一个问题,伺服电机有时候工作正常,有时候又乱跑,最后检查出来是PLC输出端口坏了,正常没有脉冲的时候COM和脉冲输出口本应该是5V电平(永宏PLC),万用表测出只有2.5V左右.后来换新PLC就好了
有道理,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O:
可以检查一下连轴器是否有松动

网友P:
键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