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30):
电流互感器怎样控制PLC开关量,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读取其电流信号,转化为开关信号输出。

网友B:
有5A转换成4-20MA的隔离器进PLC然后进行比较来控制开关量就行。

网友C:
先将模拟量信号读到plc中变成数值,然后根据数值比较控制开关量输出。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E:
具体要求是什么;
比如,是达到一定值开关,还是需要使用连续的数值。

网友F: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G:
转换成开关量,一般都是用4楼的方法……

网友H:
AD转换吗

网友I:
模拟量要转成开关量才行的

网友J:
3楼办法很好。把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进PLC的模拟量输入端口,在PLC里面做监控比较器,再有监控比较器的输出去控制PLC里的开关量。

网友K:
把模拟量转换成开关量就可以了。

网友L:
互感产生的电流作为输入的模拟量信号了呐

网友M:
引用 网友J:
3楼办法很好。把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进PLC的模拟量输入端口,在PLC里面做监控比较器,再有监控比较器的输出去控制PLC里的开关量。
PLC内没有运放

网友N:
有电流传感器这种设备可以直接转换.
交流电流信号转换器可通过交流电流互感器,将输入的交流电流信号转换成标准的4~20mA或1~5V信号输出。输入和输出(电源)之间相互隔离,输出与电源共0V。

■主要技术指标
●输入信号:0~5Aac之间选择
●输出信号:4~20mA、1~5V(由拨码开关设置)
●负载电阻:0~750Ω
●基本误差:±0.2%
●电    源:24VDC±10%
●绝缘电阻:输入/输出(电源)≥100MΩ
●绝缘强度:输入/输出(电源)≥1000V/1分钟
●工作条件:环境温度0~50℃
相对湿度≤85%
●外形尺寸:25(W)×98(L)×45(H)(mm)

网友J:
回复 网友M:
S7 200就有,监控比较器可以自己写,也可以调用固有的块。就是西门子的最简单的PLC-LOGO!这些功能都是具备的。只要有模拟量输入的口即可。

网友O:
简单可行的用开关量,电流表用带开关量输出的,直接送入PLC

网友P:
有这种电流表,可显示当前电流,可设定电流报警数值,继电器触点输出

网友Q:
5A转换成4-20MA的隔离器进PLC

网友R:
直接电流继电器不就行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师傅!我是说不用模似量的程况下只要有电流通过只控制PLC的开和关就可以,请教师傅?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有5A转换成4-20MA的隔离器进PLC然后进行比较来控制开关量就行。

网友T(2020-09-05):
回复 网友H:
直接用WINGOLD电流检测器  输出开关量信号  LC25 接到PLC IO 点 就OK。 交流的 用LC25,直流的用LC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