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控制问题

楼主(2013-11-30):
我有一个在用的加热老设备需改造,加热是用导热油,我现在用一个模拟量温度信号输入到PLC,各位师傅用什么办法能够实温度自动调节,导热油有个电动阀,只有打开和关闭功能,不是比例控制阀,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解决方案,可以用PID控制吗,如果可以怎么设计程序,谢谢!目标要求:就是用原PLC模拟量信号加PLC输出点进行自动控制温度要求精度在±0.5℃.

网友A:
PID控制,温度要求±0.5℃的精度,可能你那个电动阀寿命会不长哦。

网友B:
如果控制油的电动阀只有开关功能,估计调节到正负0.5不太容易,除非你的温度变化比较迟钝。
如果电动阀动作不太频繁,估计也不会太影响它的寿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我现在没有好的思路.温度正负1度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C:
原来就带PLC还是什么  不带的话直接温控表  带的话你的不是调节阀 那就只有加可控硅控制加热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热油加热的设备,原来就有PLC和模拟量输入的,电动阀只能用PLC开关量输出加继电器控制,关键是怎么弄,我现在用比较程序控制偏移大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热油加热的设备,原来就有PLC和模拟量输入的,电动阀只能用PLC开关量输出加继电器控制,关键是怎么弄,我现在用比较程序控制偏移大不稳定.
干脆换成仪表+调节阀。

网友B:
回复 楼主:
自己做一个温度控制程序,只要不是到设定温度就停,防止反复动作就行。

网友D:
就看两个电动阀的四种状态,能不能满足精度的要求了,四种状态00 01 10 11

其实个人认为这四种状态也就是详单与一个简单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只不过是精度没有那么高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温度控制程序,只要不是到设定温度就停,防止反复动作就行。
这个程序不知怎么做,望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看两个电动阀的四种状态,能不能满足精度的要求了,四种状态00 01 10 11

其实个人认为这四种状态也就是详单与一个简单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只不过是精度没有那么高而以
这四种状态我还不理解,00是关到位,01、10是什么状达,还有11是全开是吧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温度控制程序,只要不是到设定温度就停,防止反复动作就行。
这个程序不知怎么做,望指导谢谢!
这个是想低于目标值就停吧,那也不对啊。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调整到达目标停后在返回一点,但返回多少较难掌握慢慢在试,我想效果不会太理想,这些都不是死的,不会灵活动作.

网友E:
直接用温控表就好啦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设定一定的温度范围,加热至上限,下限时开始加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设定一定的温度范围,加热至上限,下限时开始加热。
看温升情况,如果温升速度很慢的话可以采用14楼的建议~!如果温度变化快,最好还是用比例阀+温控表(直接就有PID了,省的自己在PLC中做了),PLC只需要给温控表输出一个设定值就可以了。

网友G:
控制加热管的电压不久实现了吗?

楼主:
我不是加热管加热的,是锅炉导热油加热,通过电动阀控制温度的一个较大的加热设备.

网友D:
回复 楼主:
传说中的二进制啊,10和01 就对应A得电B不得电和A不得电B得电的两种状态!

网友H:
这个一般用温控表,加电动三通调节阀,温控表开关量输出的,霍尼韦尔dc1040台一900的,本人做这一块的,有需要可联系13915246052,价格优惠,还有西门子的有专门的块控制开关量输出

网友F:
PID控制也不是万能的,如果阀的间隙量过大+温度变化过快=调不了。我前些日子做了个实验,就是因为阀的间隙量过大,效果不是很好。不知道是我的阀选的不好,还是我这的水温变化太快了。我的阀基本上在2.5度才能调节一个位置,有没有更精确点的阀,给推荐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明白,我是一个阀,不是二个只有开与关二种状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用,我这个是原来就有的,我想把手动控制改为自动恒温.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这个是电动阀,不是比例闽,用什么表推荐一下,我这个是OMRON PLC不是西门子,西门子是有很多专用块功能.

网友F:
回复 楼主:
手动时用什么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手动时用按钮点动开与关阀来控制温度.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之前是用手动控制的,我猜温升变化不会很大。你就直接用温控表+比例阀就可以控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