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30):
如图所示:

万能板上的纽扣按钮按下接通PLC输入信号与旁边常见的自锁按钮按钮按下接通PLC输入信号效果一样吗?对于上面的逻辑而言。

网友A:
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B:
做试验的话,应当可以;
可试一下。

网友C:
还不会PLC

网友D:
关键看你的程序,纽扣按钮就是点动按钮,按下去时接通,松开后断开。
自锁按钮可以理解为旋钮,按一次长通,再按一次长断。

网友E:
使用上升沿,下降沿为什么用自锁按扭哪。

网友F:
结合理论实践几次就知道了。

楼主:
逻辑需要使用沿信号。但是测试时刚好手边用的是图片中的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逻辑要求:

1.2个输入信号对应2个中间量输出,上升沿置位,下降沿复位。

2.如果2组输入信号都有(当然输入有个先后顺序,PLC同一扫描周期内不可能同时检测到2个信号同时输入),后输入的那个信号闭锁前面输入信号的输出,即就是复位前面的那个置位信号。

采用上图万能板上焊接的纽扣按钮(自复位按钮)测试,单独按下X21,M215置位,松手,M215复位;按下X22,M225置位,松手,M225复位,没有问题。按下X21,M215置位,这时再按下X22,M225置位的同时M215复位,也没有问题。

可是反着来测试,先按下X22,M225置位,这时再按下X21,M215置位的同时M225不能复位,与预期逻辑不符,问题出在哪里?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将X21/X22信号换成自保持按钮(万能板旁边两个圆按钮)输入,结果符合逻辑要求,说明梯形图逻辑程序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网友B:
用自复位按钮的试验结果,能够重复吗?
按道理,即使按钮触点抖动,也不会出现该结果。

网友G:
新手,又有现成的实验设备,自己为什么不试呢;

网友H:
不错啊  还有自己的实验设备哦

网友I:
你自己试验一下吧,不行就加滤波

网友J:
试试就知道,坏的再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都解释了那么多,可好像越描越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有深入探讨下去的必要,怎么难觅知音?
目前为止,觉得只有与您还有必要深入探讨下去。
为了消除抖动产生的影响,先想到增加滤波时间,但是由于整个程序定义在了X21、X22上,用的是台达PLC,该机型只支持对X0-X17的设置滤波,所以临时急着用了一个延时的逻辑试了试:
逻辑如下:
按照逻辑分析,2个输入信号此时先后产生,不管怎样总可以看到后来者延时复位前面的,可是实验结果:不论先后顺序,用板子上的那个纽扣按钮测试,都会出现2个中间位输出同时长时间存在。

楼主:
注意:将万能板上的纽扣按钮换成自复位按钮或者自锁按钮(见帖子图片中万能板旁边的那种常见按钮)整个逻辑不论用那个程序(不管有没有延时)测试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G:
版主:从帖子里面你没有读出我测试的辛苦,上周五大家都下班了,我一个人坐在阴冷的办公室里折腾了好长时间,自己制作的简单的测试按钮板陪我都三年了,这次确实将了我一军,害我很惨,回到家时都深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自己试验一下吧,不行就加滤波
不错的主意,当时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那种纽扣按钮,不知是金属触点的、还是导电橡胶的?
14楼中的M120、M110,能够置位吗;或可观察,M225是持续接通、还是断续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关心!这个问题到此结束。
昨天请了公司2大硬件高手找问题原因,结果找到产生错误的原因令人大跌眼镜。如图(图片是早期拍的,目前我只使用了DVP24ES和DVP48EH3两个PLC):

万能板上纽扣按钮的信号DC24V电源是从DVP24ES取的,这个DC24V信号进入了DVP48EH3(程序在DVP48EH3里面),而DVP48EH3输入信号的信号地(S/S)取的是它自己的24G,二个PLC两个电源地没有连在一起,按理说这样的接线方式万能板上的信号是绝对进不了DVP48EH3里面,但是监控DVP48EH3却看到了输入信号(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两个PLC有通讯口线连接),只不过这个信号不“可靠”,测试出现了错误。
产生错误后(因为那个监控逻辑错误比较特殊),我第一反应就是逻辑有问题,但是改来改去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怀疑万能板上的纽扣按钮有问题,着急用了两只自锁按钮接在了DVP48EH3输入端,因为这两个按钮以及后来反复测试的各种按钮均直接接在DVP48EH3上,不存在电源不共地问题,所以测试逻辑正常,就这样我就1000%认为是板子上那个纽扣按钮按下后导通可靠性有问题。

带着再次确认的态度请教了硬件高手,他们也觉得奇怪,用示波器测试2种按钮按下后的导通波形,也没有发现异常,于是一个个更换代替找原因,最终定位在直接接在DVP48EH3上不论用哪种按钮就正常,但是接在万能板上,不论用哪种按钮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排除按钮问题,最终定位是电源不共地问题。用一根导线将2台PLC的S/S连接在一起,问题解决。

网友B:
楼主给出了答案,很好!
电源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