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30):
今天设备坏了去修,步进电机都不动,一看plc灯没亮,一量电压只有11.5v,没办法只有去买了个新的。这24v电源不保修没办法,130块就这么没了。现在电源在家,想自己修下又不知道是哪坏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开关电源没有修过,一直用的是明纬的,个人感觉质量比较可靠。

楼主:
我的也是明纬的,就不知道正不正宗

网友B:
这个写得不清楚!
没法说!

网友C:
不知是开关电源还是经变压器整流后的电源;不过,我没修过开关电源。
或者,可先找到电路图或相似电路图,理清其工作原理。

网友D:
开关电源很容易修,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E:
开关电源修理不难,会修电视机的都会。

网友F:
这个不难!一般都是开关电源的典型电路!看看主芯片 上网搜一下电路图!你这个问题不大!查稳压反馈环节

网友G:
没有图怎么分析?

网友H:
有原理图才好分析。

网友I:
重点查次级的稳压部分,TL431周围元件,几个精密电阻,电位器,滤波电容.

网友J:
看看稳压电路吧

网友K:
找个原理图来看吧

网友L: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M:
看看输出二极管,好像叫高频二极管吧

网友M:
看看三个脚的二极管

网友N:
没修过  求指教啊

网友O:
环了基本换新的!

网友P:
几W24V  130?

楼主:
s-150-24的

网友Q:
取样电路在哪里啊

网友R:
一直都是坏了就仍。不会修。

网友S:
便宜的开关电源有时候是没有维修价值的。

网友T:
回复 网友M:
一般用的是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小

网友U:
二个坏的串联,就是24伏。

网友V:
引用 楼主:
今天设备坏了去修,步进电机都不动,一看plc灯没亮,一量电压只有11.5v,没办法只有去买了个新的。这24v电源不保修没办法,130块就这么没了。现在电源在家,想自己修下又不知道是哪坏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提供一个实例参考,
前段时间遇到明纬电源输出只有5V多一点(额定是24V),查找原因 。

原来是开关电源输出端只有AC50V。。

网友L:
换滤波的电解电容

网友W:
先看下电容有没鼓包的

网友X:
仔细检查一下元器件的外观,然后用指针的万用表测量一下那个电位器,看看怎么样了。

网友Y:
你围绕PC817去存查查看,应该可以搞定,还有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Z:
24伏开关电源不难修 我以前也是别人给个坏的电源自己慢慢练着修,题外话 我自己的开关电源有十几个 24 12 5 9v的都有,想修就自己慢慢修 不懂的上网查资料。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24伏开关电源不难修 我以前也是别人给个坏的电源自己慢慢练着修,题外话 我自己的开关电源有十几个 24 12 5 9v的都有,想修就自己慢慢修 不懂的上网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