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讲讲这个PFC电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11-30):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器上的 控制芯片是stm32芯片

网友B:
这个不会

楼主:
我在网上搜的下 说是功率因数校正,但是我想着那应该是整流电路之后接功率因数校正 可是这个直接接到控制芯片上了,搞不懂,有大神指点一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啊

网友C:
PFC就是排线的意思,CN4就是一个排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上面的IAC,IL1,IL2代表的是什么啊 电路图中找不到对应的IAC,IL1,IL2

网友D:
像是转换接口芯片,用于pfc

网友E:
不会单片机啊

网友F:
这个只是个接口电路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接头电路 但不知道干嘛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接口电路,但不知干嘛使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要有完整的电路才知道。那几个二极管是用来限幅的,大于3.3V的信号会被箝位在2.6V。

网友G:
在此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