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1):
如题,大家讨论一下~~因为在厂里修了一台55KW变频器,报接地短路故障,运行到45HZ以下正常,45以上到50HZ就会报接地短路,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小时,时间不固定,跳了之后再上电又可以正常开机,
当时又跳了,所以停电后又再起动,就起动不了连闸都跳了,经查是电机有一条线对地线短路了,当时我就把电机线拆掉,给变频器通电,但变频器输出还是正常的,但厂里的人怀疑我变频器引起的,真是百口莫辩~~

网友A:
未见过,只见过电机不良引起变频器烧毁,这都是变频器保护不作为的结果。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机本来就坏啦,只是当时的故障不明显,频率低的时候还能开,应该量一下三相的电流是否平衡,或者干脆换电机试一下。

网友C:
暂时还没碰到过!

网友D:
怎么可能?楼主介绍的现象,明明是电机接地了,导致变频器报故障,怎么会是变频器把电机烧了?唉...

不过,电机接地故障,一般是绝缘出问题了。被击穿了。说明电机的耐压绝缘等级太低了,不适用于变频器传动。应该换耐压绝缘等级高的电机。

网友E:
这个真的没有碰到过。

网友F:
报接地故障的时候为什么不检查电机?只要绝缘程度下降就要求他换电机。

网友G:
未见过,只见过电机不良引起变频器烧毁

网友H:
负载出问题才引起变频器报错或者损坏的吧。

网友I:
是电机线路引起的,与变频器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J:
有过这样的事,变频器性能不良或某些参数调整的不好,会容易导致电机绝缘损坏。

网友K:
没有碰到过,楼主算是吃一堑长一智了

网友L:
变频器对电机有很好的保护功能,电机一有点小问题就会报警

网友M:
有可能是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线缆绝缘出现故障。
刚开机,线缆的电流较小发热小,绝缘还行,当时间长了温度上来了,绝缘就下降,然后就对地短路。
对地短路就会跳闸。
重新开机,如果间隔时间厂,线缆电缆温度下来,就能够开启,如果间隔时间短,温度降不下来,其绝缘就不好。

网友N:
哈哈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次了,真诚的为客户找出问题,说明烧电机的原因,客户是能理解你的。

网友O:
暂时没遇到过,但是以后肯定遇得到的。

网友P:
不是变频器的原因,就是电机本身的原因

网友Q:
碰到过,变频器缺项把电机烧了

网友R:
电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你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麻烦回一下,谢谢

网友S(2014-01-26):
用变频器烧电机除非输出线太长又没有加装电抗器

网友T:
如题,大家讨论一下~~因为在厂里修了一台55KW变频器,报接地短路故障,运行到45HZ以下正常,45以上到50HZ就会报接地短路,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小时,时间不固定,跳了之后再上电又可以正常开机

这个情况遇过,5.5kw的变频带7.5的电机空载,但问题是在变频上,也找到了根源
楼主后部分的情况就没遇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