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1):
想用一台PowerFlex70 37kw的变频器替换原来三菱的变频器。原来的I/O如下:
1.数字量输入-加速;2.数字量输入-减速;3.数字量输入-速度清零;4.数字量输入-变频器使能;
1.0-10V模拟量输出;2.数字量输出-报警(常闭)
由于受原线路限制,又不想重新布线,请问各位高手是否有可能直接通过AB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实现替换。

网友A:
这个要求不难呀,我想一般的谁家的变频器都可以做到的,开关量接口定义不变,就是参数设置问题嘛。你需要学习AB变频器的应用,特别是变频器对控制字和开关量输入的使用说明章节。就可以了。

这里面,有固定值设置方法需要会用。

网友B:
变频器本身就有加减速调整的参数。

网友C:
这个可以自己调参数啊

网友D:
最基本的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啊!能具体点吗?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说明书上找到了,可是单位一个比较资深的工程师说根本没法实现。因此我想准备好自己尝试下。是不是设置MOD值作为增减量,改变1-6通道设置,选择MOD增和MOD减。

网友E:
都可以代换,不接电机,你可以试试吗

楼主:
可以,但是到底应该通过设置哪几个参数完成呢?

楼主:
我的控制目的是:按一下加速按钮,增加3HZ,如果一直按到不松,就一直加到最大。同样减速也是一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