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与地线

楼主(2013-12-01):
请教各位高手,一般情况下,如果零线和地线没有直接连接,那用万用表测两根线是相通的吗?

网友A:
如果是三相五线制就是相通的。

网友B:
这个要看变压器的输出是什么情况,究竟是星接还是角接的。如果是星接的,那么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如果是角接的,那么零线和地线是想通的。

网友C:
楼上的两位说了

网友D:
具体看采用什么样的供电系统。

网友E:
供电系统决定的,看下图纸或者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变压器的输出是什么情况,究竟是星接还是角接的。如果是星接的,那么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如果是角接的,那么零线和地线是想通的。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G:
要看你是哪种供电系统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说反了吧

网友I:
这个与供电系统采用那个方式供电有关,什么TN/TNC等系统,你找这方面资料看看就知道了。因为有些是中性线直接接地,有些是串电阻接地。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变压器的输出是什么情况,究竟是星接还是角接的。如果是星接的,那么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如果是角接的,那么零线和地线是想通的。
角接哪来的零线啊